PADS2007里面xnet怎么做等长操作?

楼主(2009-03-16):
pads2007里面怎么把xnet,就是端接前后的长度一起做等长啊?这组信号有一部分有端接,一部分没有,但是要求全部等长?我只能想到一个很笨的变通的方法,不知道哪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据说只有allegro才能把端接那一部分忽略掉,然后等长,在pads里面是不能这样子做的。不过也许你有好的办法的话可以再上来说说。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用设置pin pair的长度来实现,就是电阻前的pin pair长度设置一样,电阻后的长度设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