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ALLEGRO转powerpcb

楼主(2009-03-16):
请教如何将allegro转powerpcb```

网友:
用转换工具 Pads translators V4.0_Schematic and PCB Translators V4

楼主:
[ b] 2# whipple 这个软件你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可以的话邮箱jiangmingxyz@163.com

网友:
我刚下载试了一下,好像这个软件不能转allegro啊,我下的是Pads translators V4.0_Schematic and PCB Translators V4免安装版本,不知道whipple 用过没有,如果有可以的麻烦给份好吗,谢谢

网友:
PCB不能直接转。

可以通过AD6。8版本打开allegro文件,然后再用pads translate转为pads文件。

网友(2011-04-06):
6楼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