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遇到的问题,在线等高手解决(已解决)

楼主(2009-03-16):
在添加元件高度时候,什么圆型的添加不了呢?其他形状都可以.
为什么啊?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你设置的单位出了问题,比如现在做pcb图时你设置的单位是Mil,但是输入高度时输入为***mm,这样就设置不上去,只要输入***mil,就可以了,反之亦然。不过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这是我以前遇到过的的问题,算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吧。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设置其他元件高度时候都没问题,可是在设置插件电容高度时,无阴隐部分显示,也就无法添加高度.

楼主:
谁帮我解决下啊?

网友:
SHAPE画错层面没有?

楼主:
没有,其他元件都可以,就是圆不行.

网友:
有点怪啊!是不是板子总的高度有限定?做个低点的行不行

网友:
你可能用了add circle,应该是shape add circle,所以无阴隐部分显示。

楼主:
你可能用了add circle,应该是shape add circle,所以无阴隐部分显示。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了,谢谢楼上的

楼主:
RE: ALLEGGRO遇到的问题,在线等高手解决(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