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叠层问题

楼主(2009-03-16):
Layer Type        :     层的类型。
对于PCB设计有下面几种类型:Conductor 信号层的类型 ,Dielectric 电介层,Plane 地和电源层的类型

一般来说 地和电源 一般是选 plane
如果我选成 conductor 有什么后果

网友:
那你出光绘文件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时候出的是正片,而默认的平面层都是负片,别的都没什么区别了,但是建议还是按照默认的做,不然很容易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