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0正版安装方法?

楼主(2009-03-16):
cadence16.0正版软件如何安装?哪位大虾给个说明,谢谢!记得以前是先装好产品,然后设置环境变量的。不过具体应该怎么设呢?怎样连接LICENSE文件。
声明:不需要破解方法。

网友:
安装以后设置一下CDS_LIC_FILE这个环境变量就行了,指向你的license文件

楼主:
不需要装LICENSE MANAGER吧?环境变量设成“CDS_LIC_FILE=5280@DHM007”?还是设成“CDS_LIC_FILE=5280@DHM007;c:\cadence\license_manager”之类的?

网友:
正版超復雜的吧,我記得還要裝硬件驅動,有網卡認證和USB設備認證這些東西。
你如果花錢買了正版,完全可以叫賣給你的代理商過來給你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