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zeRouter与PADS Router区别

楼主(2009-03-16):
如题

网友:
PADS ROUTER是BlazeRouter的进化版,PADS收购POWER PCB以后,把POWER PCB改名为pads layout,把BlazeRouter单独设计成了PADS ROUTER,并把这两个软件都集合到了PADS 2007,所以,本质是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名字上的不同,功能上pads router是blazetouter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