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MOS管

楼主(2009-03-17):
这个MOS管应该是做开管用的,我想问一下用绿圈勾出的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呢? 左边的那个小电阻是栅极的限流电阻吗

网友:
串的电阻是做过流限制或是ESD保护地,因为MOSFET的栅极容易被经典打坏,所以通常在紧靠进G级放一个10~20欧姆左右的电阻。
并对那个电阻主要是提供一个G级对地点回路,因为G级是一通一关的,在关的时候,电流通过这个电阻泻流,来加快关闭状态的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印象深刻

网友:
2楼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