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zigbee的吗?是画四层板好还是双面板就可以了?

楼主(2009-03-17):
有做过zigbee的吗?是画四层板好还是双面板就可以了?2.4G的射频信号呢

网友:
没画过,但是见过几家都是双面的!

网友:
我之前画过,是双面的。

网友:
楼上能告知设计ZIGBEEPCb天线有那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么?
需要严格控制阻抗么?还是只需按一般的来做

网友:
    我做过Zigbee的,是两层板的,
也没啥特殊要求,
就是照着一个TI的开发板画的,
    用走线画那部分耦合天线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耦合天线与周边的铺地铜皮保持加大的距离。

网友(2016-04-07):
    楼主可以介绍介绍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