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0.5画sch应该选那个库

楼主(2009-03-17):
我用orcad10.5画sch,pads2007画pcb,遇到一个问题,买了一本orcad9.2的书,书上说Pspice仿真时用orcad10.5\tools\caputre\library\pspice\下的库,单画sch用那个库,\library\下还有很多目录,导出网表时是不是都没问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库不是问题,你自己做一个也可以

楼主:
pspice库有仿真模型,是否只要有value和footprint生成网表就能导入到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