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寄存器数据类型更新问题(讨论)

楼主(2009-03-17):
我在用Verilong代码做液晶显示时。有一个不能更新的寄存器数据类型的问题,现请教下各位大虾。
过程如下:我使用Data_Shift_Direction作为寄存器类型缓存区。初始时,将下面参数中Data_Static赋值给Data_Shift_Direction。然后根据pro_signal信号的变化将其他的参数赋值给Data_Shift_Direction。但是液晶第二行上总是显示“Mouse's silent”。并没有更新显示。然后我就加了一个测试信号test_signal。看外部模块数据变化时,Data_Shift_Direction有没有更新。结果发现测试信号test_signal随着pro_signal信号的变化而正确变化。这就证明Data_Shift_Direction中的数据应该也更新了。可是液晶上第二行还是显示“Mouse's silent”。即初始化时所赋的值。
然后我想是不是时钟的问题。因为两段并行代码一个是48M的时钟,而另一个则是500Hz的时钟。但觉得这没有道理。因为pro_signal信号的变化我自己可以随时控制,让pro_signal信号变化就变化,不变化就不变化。只要pro_signal信号不变化的时候,那么Data_Shift_Direction的数据也不再变化。即使后面一段代码是500Hz触发的,也应该能够检测到Data_Shift_Direction里面的数据。不知道哪位大虾碰到过这种情况没。有的话,请一起来讨论讨论下吧。

现把这部分代码粘贴如下:
parameter   Data_First = "This is an App",                //液晶显示的第一行的数据
            Data_R_U = "Shift Ri or Up",                      //液晶显示的第二行的数据
            Data_B_RB = "Shift Be or RB",
            Data_L_LU = "Shift L or LUp",
            Data_LB = "Shift Left_bel",
            Data_L_Button = "You Left click",
            Data_R_Button = "You Righ click",
            Data_Static = "Mouse's silent";

always@(posedge clk_48m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Static;
                    test_signal <= 3'b000;
        end
    else
        begin
            if(pro_signal == 4'b0001)   //LED1 light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R_U;
                    test_signal <= 3'b001;
                end
            else if(pro_signal == 4'b0010)  //LED2 light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L_Button;
                    test_signal <= 3'b010;
                end
            else if(pro_signal == 4'b0011)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R_Button;
                    test_signal <= 3'b011;
                end
            else if(pro_signal == 4'b0100)  //LED3 light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L_LU;
                    test_signal <= 3'b100;
                end
            else if(pro_signal == 4'b0101)  //LED4 light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B_RB;
                    test_signal <= 3'b101;
                end
            else if(pro_signal == 4'b0110)  //LED5 light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LB;
                    test_signal <= 3'b110;
                end

            else
                begin
                    Data_Shift_Direction <= Data_Static;
                    test_signal <= 3'b000;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500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S <= 1'b0;                                       //复位:RS=0时为写指令;
          DB8 <= 8'b0;                                      //复位:使DB8总线输出全0
    end
   else
      begin
                if(disp_count == 14)                        //disp_count等于14时表示第一行数据已写完
                    begin
                        DB8 <= 8'b11000001;                 //送入写第二行的指令
                        RS <= 1'b0;
                        disp_count <= 4'b0;
                        Data_Sec_Buf <= Data_Shift_Direction;
                        state <= Write_Data_Sec;
                    end
                else
                    begin
                        DB8 <= Data_Fir_Buf[111:104];
                        Data_Fir_Buf <= (Data_Fir_Buf << 8);
                        RS <= 1'b1;                         //RS=1表示写数据
                        disp_count <= disp_count + 1'b1;
                        state <= Write_Data_Fir;
                    end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