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静音电路,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9-03-17):
采用NJM4580运放  但在开机和关机的瞬间喇叭会有吧 吧的两声,各位大虾有没有谁用过这颗IC  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
加个静音电路

懒得画,直接从以前见过的板上copy下的,供参考,具体自己修改
原理:上电,CE44充电,Q26 B极低电平,Q26导通,mute高电平,Q8导通,RCH接地(RCH是放大器右通道输出),抑制上电爆音
         断电,CE45放电,Q30导通,mute还是高电平后面同理,抑制断电爆音。
         工作时,Q26,Q30不导通,mute低,不影响其他工作。
以上只是思路,不要照搬哦,两个电容最好大点,太小了充放时间短,没效果

网友:
顺便说一下,我用的4558,不是4580,不过都一个鸟样

网友:
为什么不把Q26和Q30这两部分合起来呢

网友:
viafire老大, 为什么要用-12v

网友:
viafire老大, 为什么要用-12v
引用 网友A:

我从以前的电路图上直接截的图,-12感觉也没什么必要,只是电路其他地方用到就拉过来了

网友:
版主把我的Q26和Q30合在一起,但你的那个电路怎么解决断电爆音啊,断电两个电容都放电,三极管EB都高电平,不就没效果了么

网友(2009-08-09):
开机的时候你不使能功放,应该不会有吧吧声啊
看是否是IO口用得不对

网友:
如果只是在开机和关机的时候消音的话应该不需要这个复杂的电路吧

网友:
上电的时候,基极电容充电,充电时间由基极电阻与电容决定,充电期间,MUTE输出高
掉电的时候,基极电容通过二极管放电,电位迅速接近0V,发射极为电源电压,所以MUTE仍然输出高,直到发射极上的电容放电完

发射极上的二极管是上电导通,掉电时截止,使得发射极在掉电时仍保持能量;基极上的二极管是上电截止,掉电时导通,将基极电容上的电荷迅速放掉
 8# viafire

网友:
你的运放是 交流输出吧?
是的话 用1楼电路
不过得改改 太罗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