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电感的封装?

楼主(2009-03-17):
请问贴片电感都有哪几种封装规格呀?
我要用4.7u和3.3u的
谢谢

网友:
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有带磁芯立式的,有1206的,0805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多上网搜一下电感供应商。他们会给你最全面的解答。

楼主:
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有带磁芯立式的,有1206的,0805的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0402的??

网友:
有的,不过你的应该是电源那一块的,发热量比较大。

不能用太小的封装。达不到你们设计的要求。

楼主:
有的,不过你的应该是电源那一块的,发热量比较大。

不能用太小的封装。达不到你们设计的要求。
引用 网友C:

那么请问版主一般用在电源模块里面的电感的值应该是多少啊?
我用的4.7uH怎么样?

网友:
我也想要电感封装,正着手画呢!!希望版主发点资料上来,谢谢先!!

网友:
一般电源芯片datasheet都有推荐值
跟据实际使用再做调整,电感量和电源输出功率有直接关系
一二百毫安的电流偶用过4.7uH

楼主:
我的电源模块用的是4.7uH和3.3uH
用的是1206的封装

楼主:
那么请问50M的晶振用多大的比较好呢
这种值对应的有那几种封装呀
谢谢

急!

网友:
基础太差改行得了,这麽累还做!

网友:
电感量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考虑负载功率,然后才是封装!

网友:
晶振先要看使用环境--成本---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