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请教下大家, 切割vcc层时,多块是vcc区,另外几块是不用空闲的就切为gnd, 然后把几段antietch删除,让那几块gnd连在一起,再运行edit /split plane后,有一两块区域铺不上铜皮了,不知是不是破解软件(15.5)的问题;(条件所限图片无法上传,郁闷。。。)

楼主:
各位是什么原因啊,我现在手工铺上shape得了....

网友:
是否为灌铜的优先级没有设置好?

我用PADS的思路来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所讲的优先级是怎样来设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