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端口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我用AD6画了一个原理图,编译有错误,提示:
Net Net CR13_1 Contains multiple input Ports[Port -RE+DE,Port -RE+DE,Port -RE+DE].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错误?该如何消除?
谢谢!

网友:
初步估计是你CR13_1这根线上连着三个相同名字的Port(就是那个Port -RE+DE),你把Port设成全局的看下。

楼主:
谢谢!
再请问如何设置成全局的?

楼主:
编译原理图是没问题了,可是编译PCB工程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