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问6层PCB板有DGNA,AGND,GND,SGND的地,请问怎么来铺铜

楼主(2009-03-17):
高手们,请问6层PCB板有DGNA,AGND,GND,SGND的地,请问怎么来铺铜

网友:
分区域灌铜。

比如模拟区域的AGND与其他GND分开,在模拟电路的区域下面灌铜。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那是否要把各个不同的接地连接起来?

网友:
肯定要连起来的 你可以用个磁珠把各个地连起来 不过模拟地和数字地处理不好的话影响会很大的

网友:
好贴,顶一个!

请问版主,是将BOT或者TOP设置成split/mixed吗?

搜索到这个:
第一次正式布板,遇到这问题还真麻烦。
两层板。bottom层设置成了split/mixed,这层上面用plane area铺了几个电源,而split/mixed层是不能用copper pour的,只好用plane area铺地,但是在铺地的时候就产生错误了。如下:
top层上的地焊盘是直接采取灌铜的。只要bottom层一铺地的话,top层铺好的地的飞线就全部出现了。因为top层的地是没连线直接用copper pour灌的。不知道这是为何?如果bottom层不铺地的话还是没问题的。整了一天了,没整明白,郁闷。

原文地址:http://www.rd3721.com/bbs/dispbbs.asp?BoardID=25&ID=13048

谢谢!

楼主:
分区域灌铜要根据什么来分的

网友(2009-06-19):
按地的不同分区就可以把 我觉得是

网友:
对于六楼提出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我自己摸索了一下就自己解决了,其实不用把BOTTOM或者TOP设置成split/mixed,就比如你是在第三层铺电源的铜,BOTTOM或者TOP都可以,但是它显示的是第三层的话就不可以,只要你把你COPPER POUR的线画好后CTRL加Q把它设为第三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