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时出现这种错误要怎样解决

楼主(2009-03-18):
布局时有个元件移动不了,出现这种错误提示:
/ A4 ]1 U5 H' n7 TAt least one glued object is selected. Use'Deselect Glued' to unselect glued items. 要怎么操作?

网友:
你将固定元件取消就可以了选中元件 > 右键 >属性 >GLUED>把这里有勾去掉即可

楼主:
感谢baidusoso 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