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是一个用示波器抓的一个液晶驱动的时钟信号与CE信号

楼主(2009-03-18):
    附图是一个用示波器抓的一个液晶驱动的时钟信号与CE信号
    前8位是引导码41H,在最后一位引导结束后CE成高电平
此时clk会保持一段时间高电平
后续就是数据+控制码了 一共156+4=160个
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就是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为何是3个短脉冲+1个长脉冲?这是基于啥考虑?

网友:
    我是外行人,说说自己的看法
下面是我看到的CLK信号
0101 0101   0101 0101   1101 0101   1101 0101 1101 0101 1101 0101
    即3333 B3B3 B3B3 B3B3 B3B3
没有看到楼主所说的引导码41H

我的分析是之前总线处于休眠节能状态
    最初的3333是为了唤醒芯片并同步,这16位信号结束后CE(Chip Enable)变为高电平,芯片使能
之后CLK每次以连续的2位高电平作为起始位,高低电平交替作为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