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过孔设置问题

楼主(2009-03-18):
16.2过孔设置问题,请问16.2中这样设置不同的过孔

网友:
看圖說話,主要是要點那個“Customize Worksheet”,后面的看圖應該都好理解吧。第四步那里點擊“Vias”下對應的那層的via list就可以展開新窗口來添加via類型了。

网友:
15.5的过孔设置呢?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的解答,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