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封装,修改的问题

楼主(2009-03-18):
我画一个FPGA的封装,分成了8个PART,原理图都连好发现FPGA的一个PART封装画的有错误,直接在原理图上改了,在design cache里系统自动又给这个FPGA的起了个名字,导致不能生成网表,请问除了重新放置各个PART外,怎么解决啊

网友:
去修改你的源库文件
) O& m6 v9 B0 N然后在cache中使用replace功能

网友:
在原理图里直接更改封装后,选择UPDATE ALL,不要UPDATE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