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的万用表使用——视频

楼主(2009-03-18):
制作了一段视频,请朋友们指正。
网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7wiFVo8RW0/

网友:
哎呀,原来是你老人家作的啊,我在网上搜到这段内容,看了还可以,正在找全面的视频又找不到,只有这个虎头蛇尾的一小段,今天到这个坛子来看下,发现原来是你做的啊,嘿嘿,多做两个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
在multisim的分析方法中,所显示的图表X轴不是时间就是频率,可不可以用一种方法将X轴设为某元件的某参数值,这样我在使用参数分析的时候可以将一个电阻的值设为变量即X轴,而Y坐标可以显示为不同阻值时该电阻所消耗的功率和效率。这个功能在某些国内软件上可以实现,我希望multisim也可以搞定。当然不要复杂到使用p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