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生成DRILL中的错误

楼主(2009-03-18):
W-  WARNING: This design contains slot holes that can NOT be drilled.
W-           They can be processed by NC Route instead.
NC Drill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NC Drill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网友:
有SLOT孔,需要执行NC Route生成铣刀文件。

楼主:
还不行,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NC Drill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NC Drill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查看一下LOG文件,不行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
你可以不出slot的钻孔文件,线路板厂会根据你的drill drawing产生。我都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