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频谱仪器探头,足够用于EMC定位。

楼主(2009-03-18):
买探头非常贵。一个远场加个近场探头近据说要超过2000块。
自己做一个用于EMC定位几十块钱就搞定。

网友:
同轴长度多少? 芯多长? 环多大?

楼主:
1米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环有个直径两公分就差不多。电场探头芯外露尽量短点,焊接一根大头针的长度露出一半就行了。后面可以用类同于圆珠笔壳的塑料管套住。

网友:
隔离电容用那一种?

网友:
效果还不错,电源和信号线的传导测试有么好的方法?

网友(2010-06-06):
楼主 你好 刚好我公司想要买个频谱仪,我想用他分析我设计的pcb,能否详细一点介绍如何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