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滤波频率为什么是这样啊?

楼主(2009-03-18):
我公司自己产的手机基带芯片,今天查看PMU发现SD(Step-Down)的滤波电路推荐使用3.3uH电感和22uF的电容,这样算出来特征频率f=1/(2*pi*sqrt(LC))=18.6kHz,但是我们的spec上明确说SD的开关频率是1.576MHz,和18.6KHz差距太大。不知道为什么非要选择3.3uH和22uF的滤波电路,有高手知道吗?请指教!谢谢!file://xiysdn04/ifcx/COM/07_Functional_Groups/05_CV_Component_Verification/05_Transfer/BaiWuqi/1.bmp

网友:
这个似乎和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没有太大关系
电感电容需要看负载对纹波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成分只要是switching noise, PWM frequency ripple, noise, Rectified main ripple, 但是对于DC/DC,主要纹波是switching noise, PWM frequency ripple, noise,所以滤波应该优先考虑开关噪声阿。

网友:
我的考虑是这样
首先从PWM频率、负载大小和纹波噪声要求选择电容大小
如100k的PWM,5V输出,2W负载,纹波<0.1V
C=2/5/(100X10^3)/0.1=0.4uF,因此至少选择0.47uF电容
确定电容后考虑到开关噪声等在电容上形成的噪声在选择合适的电感
最后综合考虑对电感电容参数进行修正

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2009-06-07):
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搞明白,因为在很多电源中,如果按电容充放电容量来计算只需要20u左右的电容,之际取值却在330u以上.另外,电容与波纹电压的控制,主要是由ESR值决定的,而不是容值本身.
问了很多人,都说这个电容他们也只是看厂商建议取的,实际计算好像没什么方法.

网友:
C=2/5/(100X10^3)/0.1=0.4uF,因此至少选择0.47uF电容EDA365论
liqiangln: 这里的t, 应该是t-on,或者是t-off,请重新计算。

计算只需要20u左右的电容,之际取值却在330u以上
liqiangln: 如果计算出来的是20u的话,就是至少要20U,大一些没问题。实际还要看你的ESR的值,和汶波电流的值,汶波电压 = CdI/dt + dI*ESR 想结合来看。 当然是越小的ESR越好了。

网友:
楼主的计算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