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Command causes the move of Glued Via

楼主(2009-03-18):
请教各位高手:
使用pads2007打开PCB板图用ECO命令删掉接元件后,再选择整板移动时出现如下对话框:Command causes the move of Glued Via(s).Proceed Anyway?然后按确定后又出现这个对话框:Fatal run-time error. 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按确定后软件就自动关闭了
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能否解决?????????

网友:
锁定过孔? 看看哪个网络上是不是有缝合过孔 不能移动。

网友:
恩,应该是过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