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么做成如附件的原理图列表清单

楼主(2009-03-18):
每次看很多公司的原理图pdf,第一页是一个汇总的表格,如附图所示
这个怎么设置呢?

网友:
大哥,自己画个表格页码名称自己填啊,不要想什么都可以自动生成好不好!

网友:
一,在原理图里自己画,手动填
二,在EXCEL里画完利用EXCEL照相功能将图片保存为BMP格式,导入ORCAD

网友(2009-04-25):
一,在原理图里自己画,手动填EDA365论坛网
二,在EXCEL里画完利用EXCEL照相功能将图片保存为BMP格式,导入ORCAD

网友(2009-07-20):
呵,正需要,谢谢!

网友:
我时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2010-02-24):
照相好了。请问BMP图片又怎么导入orcad呢?

网友:
找到了!点击菜单<Place>... ,找到最下面的选项<Picture>,找到图片,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右下角的title框格式,是可以通过设置,在新建原理图时自动调用的。
具体比较麻烦,这里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