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做出裸露的铜皮

楼主(2009-03-18):
请教各位
我想在板子的某个IC下面做一块裸露的铜皮,以方便散热
该怎么办才能实现呢

网友:
不加阻焊層算是裸露嗎?

网友:
在需要裸露的地方加soldermask

网友:
在SOLDERMASK层用铺铜形式铺上铜皮,这也叫开窗!

网友:
你的问题讲的不明白。可以有两层意思理解:
1.建立封装的时候留一个铜皮散热
2.画好板子后,在板子的另外一面留铜皮。散热。
操作方法不同。

网友(2009-04-22):
第二种怎么操作能讲一下吗?
 5# buick9323

网友:
在SOLDERMASK层用铺铜形式铺上铜皮,这也叫开窗!
引用 网友A:

对啊,就用这个就可以了啊

网友:
在需要漏铜的部位添加soldermask。
在OPTIONS里,BOARD GEOMETRY 的SOLDERMASK_TOP/BOT
这样就可以了 。

网友:
是不是先要选择shape-polygon,然后弄到board geometry下的soldermaskbottom
我用的allegro16.0
8# ctecsm

网友:
我也要做这样一个散热焊盘,我是用shape-polygon,在options里选择board geometry下的soldermaskbottom,画好之后又同样在etch-bottom下添加了一个
shape,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我做检查时发现总提示我有shape没有填充(fill),请教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在soldermasktop吧,在bot的话应该是开在器件的背面了...
如果是做在器件上,还是加在package geometry下吧。

网友:
我是要在板子的背面加一块散热铜皮,然后top层器件下的散热孔打到这个铜皮上,这是按照器件手册设计的,但是我设计的始终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2011-09-07):
很期待这个问题的解决,小弟我也在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