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过孔很多很密对性能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楼主(2009-03-19):
请教:电源模块过孔很多很密对性能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谢谢

网友:
这个不一定,过孔多可以,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太密,很容易对别的信号的回流产生影响,一定要保证参考平面的连续性,最好孔径大些,但是密度不要太高,满足载流要求就可以了,过犹不及!

网友:
这个不一定,过孔多可以,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太密,很容易对别的信号的回流产生影响,一定要保证参考平面的连续性,最好孔径大些,但是密度不要太高,满足载流要求就可以了,过犹不及!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源模块,分区域灌铜的话,充分的过孔连接应该是有好处的。当然前提是清楚信号流向。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我记得原来看一篇文章说是过孔过多的话会有什么压降的问题,具体怎样不记得了。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
我记得原来看一篇文章说是过孔过多的话会有什么压降的问题,具体怎样不记得了。
引用 网友B:

关于过孔对压降的影响不是很好估计,从总体模型上来看,过孔始终是LC电路,总会对PDN的整体阻抗稳定性产生影响,从而产生电压波动,就是你说的系统压降。所以过孔数量和位置都不能随意。要想定量预估,最好就是SIWAVE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