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全间距设置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3-19):
1.安全间距规则设置框中,最后一行的drill指的是什么钻孔?是NPTH孔吗?
2.other中的drill to drill指的又是什么孔?
3.同网络中的corner指的是什么?这一列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1.安全间距规则设置框中,最后一行的drill指的是NPTH孔。
2.other中的drill to drill指的也是NPTH孔。
3.同网络中的corner指的是走线和铜皮的拐角。你走线的时候可能同一网络有多个pin,但是你走线有一定的拓扑结构,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连接的拓扑要求。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如有不当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