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导出BOM时,表述格式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不知道大家用pads的REPORT功能导出BOM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相同型号的元器件,而且位号相连时导出的BOM表示方法是“R12-16”
但我想表示成R12 R13 R14 R15 R16 ,请问有没有设置可以改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capture导出的bom,我知道capture中设置place each part entry on a separate line可以生成单独形式,要是不选择就是你说的那样连再一起,不知pads中有没这项设置

网友:
可以用这个宏程序来实现。

内附教程。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