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DXP2004如何在PCB中批量更换元件封装?

楼主(2009-03-19):
如题,protelDXP2004如何在PCB中批量更换元件封装?
1 w" Y$ y! r0 }0 m* j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选中需要批量更换封装的元件,打开PCB  Inspector,在Footprint里面输入要变换的封装名字。

楼主:
打开PCB  Inspector??找不到这个功能啊,我用的是ProtelDXP2004N SP4

网友:
DXP也有PCB  Inspector,快捷键好像是F11还是F12吧,用Shift+F选中一个元件也可以打开,设置好里面的选项就可以批量改了,具体的看下Protel版块有这样的教程。我记得我以前就回答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