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designer 使用symbol wizard生成的封装为什么不能修改?

楼主(2009-03-19):
我最近用dxdesigner画库时,发现如果是使用向导生成的封装修改,一修改,就算只是重新画一个框,引脚颜色都会改变。
而手动画的的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样导致画库很不方便。
如下图:

如果使用向导生成后,没有修改,就像上图中的L1一样,管脚并不会改变颜色,一经过修改后,颜色就会自动改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版本是:pads2007.4+update1。

楼主:
也在使用dxdesigner+layout配合画板?
试验过该流程,但是还没有用向导做过封装 所以只能帮顶了~~

看你在论坛的回帖,感觉你也在使用ee2007,不知使用感受如何?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打算转到DX流程。因为目前的LOGIC已经不太适合了,所以想转。
很早以前就玩过WG,只是因为用处不大,而始终不习惯它的无栅格布线,
不习惯拉一根不直,可以很随意的线。对于小板子,确实大材小用。
EE2007.3感觉变化太大,对于PADS2007.4中所带的dx(dx2007.3),感觉上
改变得有点什么了,在Dx中不能直接建库,这个确实不方便。不知道馒头是怎么想,
原来可以DX中直接建库。

楼主:
虽然可以建local Symbol,却不能建中心库的symbol,而你会发现,如果直接用symbol editor打开一个symbol是无法修改一些属性的。必须先用dx打开相应的库project,然后再选中修改的symbol--->> editor symbol。用library studio打相应的库然后修改symbol也不能。
这样实在是太麻烦了。
本来只能建立local symbol是的确带有出于其严谨性的考虑,可是却不能选择建立centor symbol,而且说用library studio 打开后可以修改,却不能修改部分属性,这个会带来极大的不便。
另外,的确PADS中的DX是被阉割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EE中的DX+LAYOUT的方案。
怎么说mentor好呢,很时候,mentor的东西是很严谨的,但是,在EE流程中,却感觉没有LOGIC严谨。
例如建库时,有些属性是必须添加的,建库时却没有添加,保存时也不提示。建symbol时,下面明明有一个command window提示各种操作,相应信息,例如error,warning。但是从不提示,等到画好原理图,要到PCB时,反而来提示一堆error,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好design。很奇怪的是library studio明明可以verify symbol的正确性。检查出少了某项属性后,在library studio里面调用symbol editor却不能添加缺少的属性。这时必须返回到DX中调用symbols editor。
我认为PADS上易上手,易学因为它的东西少,相对简单,但是它的step by step的方式更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EE或者说DX+LAYOUT流程,却感觉很乱。缺乏PADS中清晰的层次感。cadence有一个project manger,打开后,就会显示一个非常清楚的流程。

楼主:
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将local sym导出来,然后在下一个project中使用
local sym有个比较方便的地方--修改了local sym后,dx中使用的相应sym会自动同步,这个有意思

已经找到了单独打开sym editor的方法,sym edi ...
引用 网友A:

MentorGraphics\2007.4PADS\SDD_HOME\dx\win32\bin\
下就有library studio(lstudio.exe)
如果你装的是PADS流程,那么在dash board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快捷方式,或者是开始菜单中的data / library development下。具体忘记了。
如果打开PADS中的DX,tool下有library studio。
如果安装了PADS,EE,并且把configuator配置为EE流程,那么就应该是data and library mangement 下的dxlibrary studio.
EE2007.3有netlist流程啊,可以使用EE2007.3中的DX+LAYOUT
或者直接使用2005.5/2005.3。我有一种感觉就是EE2007.3只是过渡状态,还会有大动作。本来我是以为EE2007.3大体框架已经定下来,不会有07跟05这种大变化,现在看来有点早了。估计要到EE2007.5才会改善。
现在PADS里面的DX,修改了库,当前的不会更新(新增的也不会),要关闭project,但是不打开project从里面调用symbol editor又不会修改,增加某些属性。这个让我很不爽。

楼主:
不是local symbol。
这样说吧,在dx打开工程A,调用了中心库。这时中心库新增了一个symbol B,但是dx不会自动更新的。只有关闭工程A,重新打开A,才能调用新增的symbol B。针对修改symbol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手动update却不能更新。需要关闭原理图甚至是工程。center symbol,PADS中的DX还是有的。只是没有这么明显而已。

楼主:
这几个库的SYMBOL没有device等属性(其值是空白的)...不是一般的郁闷。真的就像是个DEMO……不能直接用。

楼主:
不是叫IND吧?没听过IND,原来好像是有个叫ISD,好像是EE的前身,或者说只是换了个名字。
MENTOR另一个原理图工具:design capture也不错,只是不清楚为什么mentor主推是DX。
DC确实有某些地方不如DX。

楼主:
我以为你说的是这个:
http://www.verycd.com/topics/70269
ISD呢。

我用DX的话,肯定会用DATABOOK的。因为这个可以自动修改很多属性,属于一劳永逸型,比较适合我等懒人。包括跟PADS中对应的PARTS,我都采用这种方式自动对应。
所有必须的属性都添加。还有一些就是元件的公司(供应商)等。
通过DEVICE属性。具体可以查看DX生成的ASC网表文件。注意SYMBOL里面的#属性赋值,否则生成网表时会缺少一点东西。无法指定PCB DECAL,只能采用PADS LIB中的默认封装!

楼主:
这样说吧,对于元件C

SYMBOL里面的device属性值是A,value值是???(无特殊说明下文均指的是value值,而不是value这个名字本身),PGK_TYPE是0805
databook里面的device是B,value是1K,PKG_TYPE是0603
通过databook添加元件时,这个元件的属性将会是:device:B.value:1K.PKG_TYPE:0603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EE中,要跟PART对应的问题,就是可以是把多个元件值对应于一个PART。因为这是同一系列,引脚排列相同的。---引脚排列不同也可以,只是不建议。
这样的话,对于电容就只有四个symbol。为什么是四个呢,主要是因为,无极性两个,有极性两个。
然后databook里面设置不同封装,容量的电容使用的SYMBOL均是同一个。其它不同的属性,或者说是信息,填到Databook里面。然后从databook里面添加元件。所有元件需要修改,填的项目均可以从databook中load进来。这样就用不着手动修改,也用不着做多个SYMBOL,并且画图时,画完原理图后,那么就已经结束了,不需要修改。并且出BOM表时,可以出非常详细准确的。
因为对于阻容等元件不只是一个数值,还有误差,材料等很多参数。加上这些数据可以直接从厂商中获得。只需要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你可以添加其它属性。

楼主:
之后所以DEVICE里面填的是cap0603只是想使用PADS的PARTTYPE:CAP0603。可以是其它的,只是LAYOUT中需要有相应的库。

楼主:
如果有DEVICE属性和PKG_TYPE属性,那么在生成网表时PART部分是这样表示的:DEVICE@PKG_TYPE,这样不知是否在library中先寻找该DEVICE,找到后使用DEVICE中指定的PCB封装,而PKG_TYPE属性没有什么作用。而当DEVICE中 ...
引用 网友A:

抱歉,才看到你在上面的回复。
NO.1 PADS07的网表格式是由 PARTTYPE@DECAL组成,对应DX中的应该是DEVICE@PKG_TYPE。
NO.2 如果生成的网表是 Ref.Des PARTTYPE 没有@XXX部分,那么LAYOUT也可能调入该元件,但是DECAL是PARTTYPE中的第一个封装,也就是默认封装。
NO.3 当DX中缺少#属性时,生成网表时就只会是Ref.Des DEVICE(即LAYOUT中的Ref.Des PARTYTYPE)。尽管DX指定PKG_TYPE,但是由于缺少@XXX这一部             分,LAYOUT中仍然只会使用PART TYPE的默认封装。
对于到底一个SYMBOL需要有哪些属性,是否缺少属性,可以由于library studio的verify symbol来完成-----PADS中的DX FLOW才有。EE中好像我没找到,EE中有library management而PADS只有library studio.

论坛回帖好像有点问题。回复了一编辑就没有了。刷新几次也看不到。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的。

楼主:
已经明白这些,多谢~~
“尽管DX指定PKG_TYPE”,但是生成网表时不会包含@PKG_TYPE,所以在LAYOUT中只能使用PART TYPE的默认封装。

还有一个地方,见下图(我没有指定PKG_TYPE属性的):
引用 网友A:

的确会这样。会生成一些原理图不存在的元件在网表里面。
感觉07.4UP1的DX还是有不少BUG.
EE2007.3的updata已经有update9了。可惜还没下载到。什么时候才能稳定下来啊。

楼主:
1.这个问题好像我没有碰到,使用wizard生成的sym修改后在dx中放置到原理图中时引脚的颜色没有变化,我这个wizard实在library studio里面调用的。跟您的方式不知可否一样?我目前只找到这种调用wizard的方法。!
A:你在DX把PIN的颜色修改下,不要那种有点像粉红的颜色(magent),再测试一次就清楚了。
目前我基本上已经确认是BUG了。原因是使用symbol向导生成的封装,一旦修改后,颜色就会变成,然后放置到dx原理图中,由于symbol里面设置的颜色优先级高于dx的,因此不会按照DX设置的颜色进行显示PIN或其它LINE。即使重新编辑symbol,把颜色设置成default也没用。重新打开后,颜色依然是magent,而不是default。你可以再看看。PADS07.4update1的版本。
2.但是如果通过library studio和dxdatabook来管理库,而在dx中通过dxdatabook来放置component,那么,此时每个sym是不需要任何属性的,出来pin要设置相关的属性,而这个是允许的。
你确认这一点吗?如果没有#属性,device等属性呢?我印象中,缺少这些属性仍然是无法生成网表的。如果symbol没有device属性,那么即使通过dxdatabook添加元件时,自动添加了device属性,生成网表时依然会提示:iilega length 0 错误吧?
至于严谨,我不反对。只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建立了一个工程B使用了centro library(symbol)+Databook+librarystudio,我在画原理图的过程中,库管理员向centro library添加了一个symbol :newsymbol。此时即使我正在使用的dx并不会实时添加这个newsymbol。需要重新关闭之后再打开。这个会造成比较大的麻烦。虽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却没有提供选项设置更新library的时间间隔。
另外一点就是在使用过程中,dx,librarystudio,并不是太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数据源是excel的缘故。
可以使用access或者sql等数据库避免独占文件的方式,不知道这一点能否行得通。

楼主:
这个我确定的,DEVICE属性不需要的,但是pin的#属性我有添加的,而pin的属性是可以在sym editor中是可以添加和修改的

你指的是pin属性修改添加是指在dx中调用symbol editor吧?我的测试是:无论是直接使用symbol还是通过librarystudio调用编辑的方式均无法添加#属性。

这个应该是使用excel数据源时是独占的方式造成的

这个确实不太好说,因为我使用时候的确不稳定。系统是xp sp3 En +office2003 En。我把自己的电脑装了access,这样就可以同时编辑数据源了。同时我抛弃excel数据源。只可惜不知道公司的office什么缘故,access中一编辑table,access就死掉了。

楼主:
关掉原理图就行了,用不着关掉dx---一般情况下。

网友(2009-05-29):
我感觉DxDesiger很不好用,是很麻烦,很麻烦。还是用ORC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