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CPCI时钟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1 一个时钟源提供的2个PCI 33MHZ 时钟,同时供给了 a) PCI接口的芯片 b) PCI - PCI 桥芯片,桥芯片又扩展出4个PCI插槽,通过底板驱动4个PCI设备。a) b)芯片在一块板上,底板的时钟长度是等长的。
那么时钟源提供的2个 时钟到芯片的长度 应走多长?还是只要等长即可。
TX模块上的时钟长度 有多长?有清楚的吗?

网友:
    等长是一定的,而且越短越好了

网友:
    A,B时钟是等长的,如果你采用同步时钟设计的话,我记得是在总长度17英寸以内(包括母板和子卡),是有计算公式的。所以你说的EXT模块的时钟长度一般在长度控制在2英寸以内比较好。

楼主:
    可否提供一下 计算公式

网友:
    公式在PCI的规范上有,自己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