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封装怎么总是不对

楼主(2009-03-19):
在话一个元件封装时,datasheet上说焊盘之间距离是0.65mm,我按照step and repeat画焊盘,设置的是0.65mm,可是再用尺寸标注检查时,间距就变成0.7了,改了几次都是一样,不知哪里的原因,请各位帮忙

网友:
GIRD的问题,再设小点就了

网友:
在做封装的时候不要点plated

网友:
你的尺寸标注的精度是不是两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