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厚板子,有什么特殊作用?

楼主(2009-03-19):
昨天烧坏了一个装置,TL494组成的脉冲调制电源变换器部分烧坏了,是个小板子,焊接在主电源板上。
拆下来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板子很薄,取下芯片加热都把板子给弄翘了,量一下发现才1mm厚,双面板,我想知道这么薄的板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用途?

板子薄了,过孔和焊盘很容易掉,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加工厚些呢?而且加工成本肯定也不低

网友:
可能要问当初设计的那个人了,不过有些板子厚度是由产品类型决定的,像车载产品,一般会厚一些,手机PDA等就会有机构的限制了。

网友:
嘿嘿  给偶玩玩

网友:
一般结构或者接口方面有要求才设计这么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结构空间,,,,
其实1mm厚板子要比1。2mm厚板子成本要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