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过孔和电容提供回流通路

楼主(2009-03-19):
从高速PCB基础理论及内存仿真技术一文中看到的,如上图。
怎么理解电容提供回流通路,图一比较好理解,
图2怎么理解?
在不同的参考平面做切换,那电容的放置地点有什么要求?是不是要放在离信号过孔最近的地方?另外电容右边接的电源要与下面的电源层用过孔连接,这个连接的过孔是不是也要放置在离电容最近的地方?
请能人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么人知道么?

网友:
这个论题要注意2个知识点:
1: 电容在对回流路径相当通路,或者简单理解就是电容对高频信号是短路的。
2: 注意到参考电平时 电源平面 和 地平面,在他们之间跨接一个电容,相当于高频信号(回流信号)被这个电容短路了。

先看回流路径,先从电源平面走,然后碰到VIA,信号换层(此时回流路径最理想的平面是地平面),此时回流路径要找阻抗最小路径,此时有2条路走,1 电源层到地层,阻抗是电源内阻,2,是走电容的内阻(ESR),显然走电容的路径是最小阻抗路径。所以解决了回流不连续的问题。

楼主:
谢版主,但我还想知道这个电容的放置位置是不是有讲究?尽量靠近信号的VIA?能不能多个信号VIA共用一个电容?谢谢!

网友:
位置是靠近信号的VIA, 没错,也可以共用,但不建议过多,防止信号胡绕。举个例子,1个信号是1G,一个信号100M,那么如果1G的信号回流走这里,那么此时过孔的感性效应十分大,产生的感抗比较大,此时100M的回流就不会选择这里了。

楼主:
再谢版主!
顺便问一下,一些普通的信号(如NAND的控制线和数据线,JTAG线,GPIO线等)跨电源层应该可以吧?
这些应该不算高速信号噢!
还有DDR的MEMVREF跨不同的电源层可以么?貌似这个信号很关键,另外这条线比较长可以么?

网友:
位置是靠近信号的VIA, 没错,也可以共用,但不建议过多,防止信号胡绕。举个例子,1个信号是1G,一个信号100M,那么如果1G的信号回流走这里,那么此时过孔的感性效应十分大,产生的感抗比较大,此时100M的回流就不会 ...
引用 网友A:

1G信号回流产生高感抗只是对信号本身吧,如果是100M回流信号还是不大的,回路阻抗是相对于每个信号自身而言的吧。不知道理解的对不?

网友:
看下电容的特性阻抗曲线就会比较理解liqiangln版主的意思了。

网友:
图形2的做法有其局限性。
由于电容的阻抗特性曲线是V形,所以在信号上升到一定频率之后阻抗会升高,这时候电容并不能提供一条低阻抗的回路。

网友:
还有DDR的MEMVREF跨不同的电源层可以么?貌似这个信号很关键,另外这条线比较长可以么?

liqiangln: 这个电源是作为其他信号采样用的电平值,电流很小,主要是需要电压稳定,所以可走带状,还是建议线宽一些,而且离其它动态线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