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和高频电感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9-03-19):
功率电感和高频电感有什么区别呀?
各有什么用途呀?
谢谢

网友:
功率电感用在电源上,高频电感用在电源滤波上。

网友A:
功率电感一般采用绕线方式,因为其过电流能力要求较高,块头相对较大
高频电感通常用于滤波网络。
两者都要视具体应用确定参数。

楼主:
那么一般在市场上面买到的是那种电感呢?
一般买的话把电感值和封装告诉店主就还了
店主从来没有问过要功率电感还是高频电感呀

网友:
电感的参数基本就决定了其类型
电感值,额定电流值等等

网友:
那么一般在市场上面买到的是那种电感呢?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一般买的话把电感值和封装告诉店主就还了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店主从来没有问过要功率电感还是高频电感呀

liqiangln: 如果你要买高频电感,你就说买磁珠好了。

楼主:
那么我要做电源滤波
用那种电感好呀

网友:
功率电感都是绕线电感,并且带磁芯及屏蔽,它的封装通常是从2D12~8D43等,感量从2.2至100~UH,电流是A级
普通的绕线电感封装从1008~1812,电感值从几十nH至1mH都有,电流相对要小些,一般是毫安数量级,用于小信号滤波,低频振荡等.
片式磁珠电感是黑色的,封装从0402~0805居多,UH级,一般用于要求不高的电感场合,电流也是毫安级
片式高频电感通常都是白色的.一定会在100nH以下,通常在1NH至几十NH之间.
它们都有一个规律,感量越大,额定电流越小.
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容易买错了:不同类型封装不一样,并且感量也不一样,想买错不容易!!!一般原理图阶段已经都体现出来了

网友(2010-09-28):
这个问题很好
大家答案是五花八门,期待更深入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EDA365
大家答案是五花八门,期待更深入的回答,谢谢了

网友B:
功率电感主要使用与电源电路及电流较大的电流,如开关电源后面的蓄流电感,
高频电感主要使用与高频电流,在高频电路设计中,不再是按照传统的电压电流分析方式,而是采用分布参数进行分析,高频电感通知感值只有几NH,其特点在是在电路工作的频带内感值变化很小。主用有做阻抗匹配等。

网友(2011-03-08):
    大伙说的都对

网友:
路过来看一下

网友(2011-12-27):
好我也学习到了    更深入的学习留待到工厂去  找专业的工程师打听

网友(2015-05-17):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感一般采用绕线方式,因为其过电流能力要求较高,块头相对较大
高频电感通常用于滤波网络。
两者都 ...

最大区别   就是电感值的不同

由上图可看出   电感因其线圈之间   会有寄生电容
故会产生自我谐振频率 SRF
而由式子也知   SRF与其电感值有关
电感值大  SRF就小   电感值小  SRF就大

而众所皆知   电感可以用来稳定电流

所以功率电感是用来稳定DC-DC的输出电流   使其Ripple可以降到最小
Ripple可以视为低频噪声
而由前述可知  SRF  电感值就小  SRF  电感值就大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功率电感是用来滤除低频Noise(Ripple)  电感值较大  多半uH等级
高频电感是用来滤除高频Noise        电感值较小  多半nH等级

所以你要做滤波   肯定是用高频电感
因为功率电感的SRF太低   无法帮你滤除高频噪声
所以要买的话   nH等级的就对了

再来   电感值大   其绕线圈数就越多

所以其Size会越大
因此功率电感的块头   多半会比高频电感来的大 (因为电感值较大)

至于功率电感的封装

由上图可知  Multi-layer的转换效率   会比绕线式来的高
这主要是因为Multi-layerDCR较小  如下图 :

但由上图也知  Multi-layer的饱和电流较低  亦即较无法承受大电流

详情可参照

功率电感的挑选与Layout注意事项

在此就不赘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感主要使用与电源电路及电流较大的电流,如开关电源后面的蓄流电感,
高频电感主要使用与高频电流, ...

对于高频电感用于阻抗匹配,我不甚了解,想请这位仁兄帮忙普及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高频电感用于阻抗匹配,我不甚了解,想请这位仁兄帮忙普及一下,谢谢!

可以参考史密斯圆中的串并联电感电容做单一频率的匹配以及Q值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史密斯圆中的串并联电感电容做单一频率的匹配以及Q值分析。
高频电感用于阻抗匹配

可参考这份文件

网友:
Q值,饱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