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层板叠层问题

楼主(2009-03-20):
现在有一个10层板的叠层结构是这样的,TGSGPPGSGB,大家看看觉得怎样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两个电源层这样处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TGSPSSPSGB这样吧,你的走线不多吗?怎么只设置了4层信号的
只是建议

网友:
个人觉得没问题
层多并不代表走线多  一般是为了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

网友:
层多主要是考滤BAG好不好来决定层的多少

网友:
看BGA的出线来决定层数

网友:
BGA出线多不能说明走线多啊?

网友:
是与BGA有关  我只是认为LZ不是问这方面的  也许是偶理解错了

网友:
现在有一个10层板的叠层结构是这样的,TGSGPPGSGB,大家看看觉得怎样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两个电源层这样处理会不会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很好,要将两个PP层的间距尽量拉大。

网友A:
很好,要将两个PP层的间距尽量拉大。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没问题的,GPPG这样的叠层很常见

楼主:
走线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主要的担心就是PP这个结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0-01-25):
能说说GPPG这样的叠层有什么好处吗?非常想知道,哪位有时间可否说说。

网友:
TGSSPGSSGB

这样比较好,电源层和地层相邻,介质越薄越好
还要看一个电源层够不够

网友:
你的什么板子,手机板,还是大的主板,说清楚才好定啊。电源不好出来的话才考虑到两个电源层哦,不然没必要搞个十层板,毕竟你的信号层只有四层,如果是效果板那就是没得说,如果是量产的话,那是挺浪费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不好

网友:
信号多tgsspgssgb

信号少gsgspgsgsg

这里转的这个文章挺好

PCB分层堆叠在控制EMI辐射中的作用和设计技巧

网友:
我觉得看你的是什么板,如果是产品板这样搞,产品线的人会杀了你的。。。
1.你的电源一定要用两个平面处理吗?能不能降层?
2.两个内层用GSG的考虑是什么?P一样可以作为参考平面,GSP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两个电源层相邻也没有什么问题。
3.你有没有阻抗的要求?
我觉得搞个八层TGSPPSGT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PP之间距离最好拉大,要么跟其他的G换一下,这样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