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信号如何进行端接匹配?

楼主(2009-03-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可以参考差分信号的阻抗匹配

网友:
如题,双向信号当然是双向匹配了,但是一般双向信号都是在某种规定的电平,这个电平在提出来时,就考虑双向是如果匹配的了,所以你要找是何种电平,然后找规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2-14):
放在正中间

网友:
如果布局空间够大,应该在两端匹配,空间紧张的话就放置在中间

网友:
需要双向匹配吗?我们对于收发并用的通道信号一般只对一端作了端接,但对哪端作端接好象概念比较模糊,没有具体的说法,有点随意,希望有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个人比较同意6#的做法,可以考虑建个简单的模型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