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的AD9854程序

楼主(2009-03-20):
#include<AT89X52.H>  //晶振可以用11.0592MHZ,如果用串口的话
                     //提示: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晶振用12MHZ
#define HC_573_C      P2_7
#define MASTER_RESET  P2_1
#define IO_UP         P2_6
#define WRB_SCLK      P2_5
#define RDB_CSB       P2_4
#define FSK_BPSK_HOLD P2_3
#define SHAPED_LEYING P2_2
void  AD9854_F();
void  AD9854_IO_INT();
void  DLY_400MS();
void  TAB_DataWord();
void  F_DataWord();
void  V_Int();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UPFLAG;
unsigned char TAB_Data[40];
unsigned char F_Data[6];
void main()
{
V_Int();
while(1){
TAB_DataWord();
F_DataWord();
hile(1)

    if(!P1_0)
    {
    AD9854_F();
    }
    if(!P1_1)
    {
    AD9854_IO_INT();
    }
 if(!P1_2)
 {
    MASTER_RESET=1;
        }
   SHAPED_LEYING=1;
   MASTER_RESET=0;
   HC_573_C=0;
    }

/***********************************************************************************************/
void TAB_DataWord()
{
 TAB_Data[0]=0X00;
TAB_Data[1]=0X00;       //00H Phase Adjust Register #1 <13:8> (Bits 15, 14 don’t care) Phase #1 相位为0
    //01H Phase Adjust Register #1 <7:0> 01H
TAB_Data[2]=0X00;  //02H Phase Adjust Register #2 <13:8> (Bits 15, 14 don’t care) Phase #2 相位为0
TAB_Data[3]=0X00;       //03H Phase Adjust Register #1 <7:0> 03H

 TAB_Data[4]=0X00;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47:40>//0000431BDE83
 TAB_Data[5]=0X10;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39:32>
 TAB_Data[6]=0X43;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31:24>
TAB_Data[7]=0X1B;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23:16>
 TAB_Data[8]=0XDE;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15:8>
 TAB_Data[9]=0X83;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7:0>

TAB_Data[10]=0X00;  //Frequency Tuning Word 2 <47:40
 TAB_Data[11]=0X00;  //Frequency Tuning Word 2 <39:32>
 TAB_Data[12]=0X43;  //Frequency Tuning Word 2 <31:24>
 TAB_Data[13]=0X1B;  //Frequency Tuning Word 2 <23:16>
TAB_Data[14]=0XDE;  //Frequency Tuning Word 2 <15:8>
 TAB_Data[15]=0X83;  //Frequency Tuning Word 2 <7:0> //500KHZ
 TAB_Data[16]=0X01;  //Delta Frequency Word <47:40>
TAB_Data[17]=0X47;  //Delta Frequency Word <39:32>
 TAB_Data[18]=0XAE;  //Delta Frequency Word <31:24>
 TAB_Data[19]=0X14;  //Delta Frequency Word <23:16>
 TAB_Data[20]=0X7A;  //Delta Frequency Word <15:8>
TAB_Data[21]=0XE1;  //Delta Frequency Word <7:0> 三角波  //频率为0
TAB_Data[22]=0X00;  //Update Clock <31:24>
TAB_Data[23]=0X00;  //Update Clock <23:16>
TAB_Data[24]=0X00;  //Update Clock <15:8>
TAB_Data[25]=0XF0;  //Update Clock <7:0>         //系统出现寄存器更新信号reg. Int Update Clk.=0;外部更新
TAB_Data[26]=0X00;  //Ramp Rate Clock <19:16> (Bits 23, 22, 21, 20 don’t care)
TAB_Data[27]=0X00;  //Ramp Rate Clock <15:8>
TAB_Data[28]=0X00;  //Ramp Rate Clock <7:0>
TAB_Data[29]=0X00;  //Don't Care(0),Don't Care(0),Don't Care(0),Comp PD(0),Reserved_Always Low(0),QDAC PD(0),DAC PD(0),DIG PD(0).
TAB_Data[30]=0X60;       //Don't Care(0),PLL Range(1),Bypass PLL(1),Ref Mult 4(0),Ref Mult 3(0),Ref Mult 2(0),Ref Mult 1(0),Ref Mult 0(0).
TAB_Data[31]=0X00;  //CLR ACC1(0),CLR ACC2(0),Triangle(0)(三角波),SRC QDAC(0),Mode 2(0),Mode 1(0),Mode 0(0),Int Update Clk(0). 注意
TAB_Data[32]=0X40;  //Don't Care(0),Bypass_Inv_Sinc(0),OSK EN(0),OSK INT(0),Don't Care(0),Don't Care(0),LSB First(0),SDO_Active(0).
TAB_Data[33]=0X00;  //Output Shape Key I Mult <11:8> (Bits 15, 14, 13, 12 don’t care)
TAB_Data[34]=0X0F;  //Output Shape Key I Mult <7:0>

TAB_Data[35]=0X00;       //Output Shape Key Q Mult <11:8> (Bits 15, 14, 13, 12 don’t care)
TAB_Data[36]=0X0F;       //Output Shape Key Q Mult <7:0>
TAB_Data[37]=0X0F;       //Output Shape Key Ramp Rate <7:0>

TAB_Data[38]=0X00;       //QDAC <11:8> (Bits 15, 14, 13, 12 don’t care)
TAB_Data[39]=0X0F;       //QDAC <7:0> (Data is required to be in twos complement format)
}
/**********************************************************************************************/
void F_DataWord()
{
 F_Data[0]=0X00;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47:40>//00029F16B11C//0000A7C5AC47
F_Data[1]=0X02;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39:32>
 F_Data[2]=0X9F;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31:24>
 F_Data[3]=0X16;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23:16>
 F_Data[4]=0XB1;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15:8>
 F_Data[5]=0X1C;        //Frequency Tuning Word 1 <7:0> //
}
/***********************************************************************************************/
void  AD9854_F()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f;  //   HC_573_C=0 ;选通
ASTER_RESET=0;
DB_CSB=1;
  WRB_SCLK=0;
  IO_UP=0;
empf="4";
or(i=0;i<6;i++)
{
  HC_573_C=1;          //选通地址
  P0=tempf;
  HC_573_C=0;          //关闭HC573
  ACC="F"_Data[i];
  P0=ACC;
  WRB_SCLK=0;
  WRB_SCLK=1;
empf++;
          }

  WRB_SCLK=1;

  IO_UP=0;
O_UP=1;

/************************************************************************************************/
void AD9854_IO_INT()
{
nsigned char i;
  DLY_400MS();
  MASTER_RESET=0;
ASTER_RESET=0;
  FSK_BPSK_HOLD =1; //多功能管脚
HAPED_LEYING =1;     //Must First Be Selected in the Programming Control Register
          //to Function. A logic high will cause the I and Q DAC outputs
   //to ramp-up from zero-scale to full-scale amplitude at a preprogrammed
   //rate.Logic low causes the full-scale output to ramp-down
          //to zero-scale at the preprogrammed rate.
  RDB_CSB=1;            //Active LOW. This pin is shared with RDB when
  WRB_SCLK=0;           //并行写数据时钟.低电平有效
O_UP=0;              //数据写入准备
emp="0";         //表格首数据地址
          //AD9854 寄存器首地址
or(i=0;i<40;i++)
 {
  HC_573_C=1;
0=temp;  //送地址
  HC_573_C=0;
                //取对应地址的数据
  ACC="TAB"_Data[i];
0=ACC;
RB_SCLK=0;
  WRB_SCLK=1;
emp++;

  WRB_SCLK=1;         //关闭数据接收
  IO_UP=0;
  IO_UP=1;

/**********************************************************************/
void V_Int()
{
nsigned char tempf;  //   HC_573_C=0 ;选通
  MASTER_RESET=0;
DB_CSB=1;
  WRB_SCLK=0;
empf="0X1F";
C_573_C=1;          //选通地址
  P0=tempf;
  HC_573_C=0;          //关闭HC573
  ACC="0X00";
  P0=ACC;
RB_SCLK=0;
  WRB_SCLK=1;
LY_400MS();
  WRB_SCLK=1;
LY_400MS();

/**************************************************************************/
void DLY_40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90;i++)
 {
 for(j=0;j<60;j++);
}
 }

网友(2010-02-13):
没原压缩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