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新手求助 急~~~~~~~~~~~~~~~~

楼主(2009-03-20):
请教:我在用pads layout的时候,用实线连接好了两个器件之间的网络,但此两个器件之间的提示飞线还存在。连接平面层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已经连接到平面层的地或电源线上

还是存在飞线。。

  请假我应该如何设置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目前还不可以吧,我也有这样的事

网友:
检查没有连接性错误后,在颜色设置里把飞线的颜色设置成黑色。嘿嘿

网友:
PADS的特色,只要连接性OK,可以忽略。

楼主:
以前用PROTEL的,现在用这个,好多好不习惯,尤其是焊盘上的网络名称和飞线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