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3-20):
向大家求教一个问题,附件里是一个不完全封闭的outline和一个焊盘。
我的问题是:1.不封闭的outline,怎么才能zcopy出封闭的route keepin线框?
                     按照论坛提示的步骤先对outline 进行compose shape,然后进行zcpoy,
                     我没有生成 route keepin线框,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2.焊盘制作我采用论坛里提供的“非标准焊盘制作”步骤生成了shape,但是在
                    导进焊盘里会出现error为 pad stack origin outside all pads,请问哪里设
                    置有问题 ? 然后我直接去掉soldmask层的shape 填入数值,能生成焊盘,但
                    是做元件封装是发现该焊盘 soldmask和pastemask和top层有位移偏差,又是
                    什么问题?
                  谢谢!
                附件里 焊盘shape文件 shape3×1mmss比 shape3×1mms外框大,为soldmask层shape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cherry5767 chenxztiger
关于非规则焊盘,还请大家帮我查找一下问题,谢谢!

楼主:
还请多多帮忙

网友:
1,不能从任何层zcopy到route keepin。
2,请直接从outline compose shape到route keepin,如果是不封闭的outline,请选用auto gap。

网友:
1、请检查你的操作,我按照这个步骤来是能生成route keepin的。检查下zcpoy是否到了route keepin层

楼主:
关于outline生成route keepin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上的两位!问题出在用ZCOPY route keepin层时find选项只勾选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