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ipc网表时出错,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楼主(2009-03-20):
(------------------------------------------------------------)
(                                                            )
(        IPC-D-356                                           )
(                                                            )
(        Software Version : 16.1p001                         )
(        Date/Time        : Fri Mar 20 17:09:09 2009         )
(                                                            )
(------------------------------------------------------------)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15994.80 17583.74)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14845.20 16418.39)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10725.00 16850.00)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12535.00 18520.00)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16269.33 12660.67)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15560.67 13369.33)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8020.87 10375.20)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a mechanical pin at location (7812.21 10375.20) with no drill - skipping.
Warning: String TX_DISABLE0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75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LA_RST3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525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TX_FAULT2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708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DATABUS_EN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2806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cpld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138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AC101_2CLK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161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AC101_1CLK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179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PHY1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201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CPU_CLKIN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266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CPLD_CLK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324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PHY2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339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CPU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349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FLASH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376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mcu_RXD2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690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MCU_TXD2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3718 at column 20
Error: Integer value 4252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3829.
Error: Integer value 4252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3830.
Warning: String PON_F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4120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9545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4145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PON_RST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4167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IPMC_3.3V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5077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TX_DISABLE3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104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TX_DISABLE2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369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TX_DISABLE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405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7.3728M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534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TX_FAULT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641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TX_FAULT3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684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TX_FAULT0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727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LA_RST2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752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RSSI_ACQ0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0882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LA_RST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1043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RSSI_ACQ2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1070 at column 20
Error: Integer value 504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1161.
Error: Integer value 504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1162.
Warning: String RSSI_ACQ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2179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RSSI_ACQ3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2309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LA_RST0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2336 at column 20

------------------------------------------
SUMMARY:
rrors:       4
arnings:    41
Info: Most likely cause of "Integer value" errors are:
      - (Most likely) Coordinates in the database exceed IPC's coordinate system.
        Try setting the database origin to center the design to reduce the large
        coordinate values.
      - Large pad sizes. Reduce any large pad sizes.

楼主:
只要找出错误的地方,警告的可以不用,再顶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这种情况,可能你的原点离pcb太远了,导致数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