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层,同网络的过孔有的可以连在铜皮上,有的则被隔离了高手请指点,有图

楼主(2009-03-20):
在电源层,同网络的过孔有的可以连在铜皮上,有点则被隔离了,这是为什么

如图所示:
过孔和绿色的电源层是同一网络,但为什么被隔离开了呢,

楼主:
以上绿色层,是中间的电源层

网友:
查看你的过孔的属性是不是不对

楼主:
谢谢:soul24k
你具体指什么属性

网友:
如下图所示

检查提示

加上后没有发现提示

楼主:
的:plane THermal  没有打勾
,而我查相同网络的另外的过孔是打了的,

楼主:
我查到的属性如下,Plated  选项是反白选中的,
如图,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不过我手工打上如图所示的
的plane THermal的勾后,再重新用:pour manager一下就可以连起来的,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1.你选中那个过孔.

2.按CTRL+Q.
3.把Plane Thermal打上勾.;
4.重新敷铜就OK了.

有朋友这样可以,,,可这是什么原因引起过Plane Thermal的勾不见了呢?(原来是有的,后来改PCB一个元件的封装后就出现如上面的现象了)

网友:
我也碰上过同样的问题,我是在插脚电容上发现的,当时是用另一个连同的封装替换才解决,
谢谢楼主的分析提醒,现在知道怎么改了,但还请高手解释原理。

楼主:
soul24k

请帮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