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uocad导入的线不能转成板的外框

楼主(2009-03-20):
atuocad导入的线不能转成板的外框?为什么啊,大家帮我解答下

网友:
PADS导入异型板框
由于PADS帮助文件中的DXF外框导入方法我没办法成功。就用了下面的方法。
For Autocad2008 简体中文版和PADS2007 Updata2
1、用Autocad2008 打开板框文件,新建一个文件选择acadiso.dwt 模板。
(为了DXF 导入PADS 时,PADS 自动将单位识别为Metric 公制)。
2、将板框里面的图形复制到新建的autocad 文件中。
3、将图形的中心放置到(0,0)位置,该步可以不做。
4、Autocad 中输入PE,回车,选择多条。
5、选择所需要成为板框的线段,选完后,右击鼠标,看到Y,回车。
6、在下来菜单中选择合并,然后在出现的模糊距离0.000,回车。
7、选择所需的板框线,然后在属性里面设置为闭合。
8、保存文件为DXF2004 格式。
9、将DXF 文件导入PADS,选择2D LINE。
10、选择所需的板框线,在属性里面选择Board Outline。
注:Board Cut Out 的设置同上。

楼主:
谢谢,说得很详细啊,不过不怎么会用CAD,得好好琢磨下 2# kle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