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Altium Designer中鼠线(Connection)问题全集!

楼主(2009-03-20):
看到论坛里很多新手总是问关于鼠线(Connection)的问题,现在总结下,高手就不用看了。

相关问题:
1.
线路图 Update to PCB 之后有些鼠线会显示但有些又会隐藏,请问要如何全部显示?
2.
PCB中看不到鼠线怎么办?
3.
如何"暂时"不显示鼠线?

解答:解答:看不到鼠线这有三种情况:
          1.
进入层面颜色设定,看Connection的选项是否有打勾;
          2.View / Connection
,点选 Show All
          3.
开启PCB面板,把下拉选单调整到From to Editor 以外的项目。

开启/隐藏有以下几种最常用方式:
(1) 利用指令

a.点选View / Connection  (里面有针对全部的鼠线或是单独一条鼠线做隐藏或是显示的指令)

b.
选单包含了Show(显示) / Hide(隐藏)两种选项,其各选项又可分别针对NetComponent Net

All做选择。

c.
确定后去点选相关Net,便可完成设定。

§ Show/Hide Net  (显示/隐藏单一Net)

§ Show/Hide Component Net  (显示/隐藏与此零件连接的Net)

§ Show/Hide All  (显示/隐藏所有Net)

(2) 利用面板(还可以单条/多条)

(3) 利用快速键

§ 按快速键N,H,A

§ 显示所有鼠线 N,S,A

§ 显示指定Net的鼠线 N,S,N

§ 显示指定零件的鼠线 N,S,O;再点一下零件

4. 99se 将已经划好的版子 copy 到新的 pcb 后,完全没有鼠线?

解答::贴上去时要使用 edit/paste special 然后将 keep net name 打勾贴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