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出artwor是遇到怪问题,请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09-03-20):
使用allegro15.7出RS274X时出现问题

 其它层据正常 但是GND和VCC层 怎么会有多余的一块了 比outline还要大 如下图所示 是哪里出错了?请指点 谢谢!

我的GND层 设置为
via class/gnd
pin/gnd
etch/gnd
Anti Etch/gnd
board geometry/outline

网友:
Anti Etch画线画大了?禁止布线区没做?
等高手解决了,我也学习下。

楼主:
Anti Etch画线画大了?禁止布线区没做?
等高手解决了,我也学习下。
引用 网友A:

GND和VCC我没有禁止布线层的 第一次做板子 请大家多帮助 谢谢了

网友:
我在书上看到说:每层都应画route keepin吧,没遇到过。等待佳音。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没找到啊  我的GND和VCC出的是负片  出正片时没有多余的那块 期待有高手能帮忙了

楼主:
已经找到答案 GND和VCC层中的大面积为 photoplot outlines  因为出的为负片 所以有显示
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我的 GND和VCC的Available Flim  中没有添加 photoplot outlines 出gerber时为什么还是会出现了??最后感谢4楼 5楼热心朋友的关注

网友:
274x出正片,不需要Anti Etch吧

网友:
已经找到答案 GND和VCC层中的大面积为 photoplot outlines  因为出的为负片 所以有显示
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我的 GND和VCC的Available Flim  中没有添加 photoplot outlines 出gerber时为什么还是会出现了??最后感 ...
引用 楼主:

没有添加photoplot outlines到FILM,但只要有画在板子上就会出现。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