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办法,不知道地网络哪里没连接,错在哪?

楼主(2009-03-20):
各位大侠,见附件,检查发现有两个地网络的线没连,但查不出地网络问题出在哪,请各位指点一二。文件是asc格式,请导入PCB看,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里没有连到

楼主:
谢上面的老大,我也知道这里有问题,我对这个脚引线出来在旁边有打孔到第二层,第二层是地,也把这个脚引线到相邻元件的地网络上,还是这个地方报错,请问这个脚要怎样走线?谢了

网友:
你的图我看了怎么感觉怪怪的啊?
JP2怎么是个元件啊 是原件的话你放在背面那不就布不成线了吗?
还有我看了下你的地层
你的第二层是地层 可你怎么在地层还把好多地连起来了?

网友:
还有点忘说了 你的过孔都挨着焊盘了 你好好检查下你的规则

网友:
没连接的是地网络

网友:
我看了一下,是你的那个元件的封装的问题。你的那个孔没有设置成沉铜方式,当然就连不上了,我改了一下,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zxf  我验证了下 还是不行

网友:
你要先灌铜!(平面层GND),灌好铜后你的那个元件的孔中就会成地焊盘!见图!

网友:
ZXF正解
这个就是在做元件时没有选择沉铜造成的。
前面有位朋友的过孔也是这种现象造成的。

网友:
各位好,小弟也是新手,参与下讨论,我怎么感觉GND层没有铺铜啊,见图,之所以有位大哥说感觉怪怪的,为什么地层还连线了,我感觉是地层连线了所以有很多地网络连在一起了,而报错的地方是没有在地层连上的,又没有铺铜,所以根本就没有连上。
我所做的事情是1,把JP2.62那个焊盘沉铜
                    2,还有没连上的地方都在地层连上线,就没有错误了
但是我想在地层画铺铜区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画,各位注意到了吗,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又有个新问题,我在GND层画铺铜区域提示内容见图,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GND层的铺铜区域为什么是Plane  Area  而不是像其它层那样是Copper  Pour,我试着改过来,但是不让我改啊,各位大哥大姐,为什么呢??????

网友:
jiangmingzilong  GND层我们一般都是设成CAM层 是不需要铺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