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建pcb封装的问提(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楼主(2009-03-21):
我在做这pcb封装时 中间那个大的去了一脚的接地焊盘不知要怎么样做  就是加不上shoder mask 和past mask   加上又去不了那个脚 我是个POWERPCB新手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solder mask 和past mask   最后出cam时在设置吧
ps 我不是大侠 ,好像也没必要这么称呼别人吧。

网友:
有多种做法,最常用的一种是:

在中间放一个焊盘,直径随便,暂且用2mm吧。

然后用COPPER画你那种少个角的铜,然后选中此铜的SHAPE,右键,association,再选中2MM的焊盘.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