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贴片元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03-21):
在建贴片元件封装的时候,元件的原点是设在第一脚好还是设在元件的中心点好?为什么?

网友:
因为贴片机取贴片元件时,都在元件中心拾取元件。所以原点设在元件中心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为什么现在的EDA软件都有把原点设在第一脚的选项呢?放在第一脚应该也有一些道理的吧?

网友(2009-04-29):
插装元件原点是要放在一脚的,这可能也和插装机要求的数据有关系。
现在插装机很少用了,但建库的习惯还是这样保留了下来。
我们现在建库,如果是贴装元件原点就放在中心,如果是插装元件原点就放在一脚。

网友(2010-10-10):
一般情况,SMT工艺放在中心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