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贴片元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03-21):
在建贴片元件封装的时候,元件的原点是设在第一脚好还是设在元件的中心点好?为什么?

网友:
个人习惯用原点,对称形状的封装旋转起来后,不用再调整位置了。而且AD里面也还是可以选中第一脚来进行移动和旋转的。

楼主:
但我们公司的工程部说原点放在第一脚对SMT编程比较麻烦,他们强烈建议用元件的中心点做为元件的原点。我是不明白为什么放在第一脚编程会麻烦。

网友:
这个可能跟贴片器件的Mark点有关吧。Mark点的处理如果是相对于元件中心的,那设置元件原点在元件中心,SMT编程人员会节省好些转换的时间。个人猜想,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9-08-13):
这也是个人习惯

网友:
设置原点在第一脚可有效减少自动布线在焊盘附近留下乱线(布线网格设置合适),减少后期手工调整工作量。